如何用altium Designer设计一个气体烟雾报警系统?

楼主(2022-02-22):
如何用altium Designer设计一个气体烟雾报警系统?

网友:
你有线路图吗

网友:
首先你要选择方案,烟雾传感器用哪种,输出信号类型是什么样的,后端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
如果只是报警的话,这个单片机都可以不用。传感器出来直接触发三极管驱动报警器就可以了。

网友:
你要有思路呢,报警值的设置

网友:
用MQ2传感器 或者MQ系列的,淘宝上有现成的模块,一般详情页里面有电路图,这类型模块都是开源的,可以参考现成的模块设计,一般都是用的LM393电压比较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