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线路板的结构是怎样设计的?

楼主(2022-02-22):
FPC柔性线路板的结构是怎样设计的?

网友:
在保证功能实现的前提下,尽量窄、薄,不然在手机B/C件FPC过孔的地方很容易与壳子刮擦而断裂。

网友:
在设计FPC软板外型的时候,还要注意拐角的半径,一般内拐角的半径最小为R1,外拐角半径为R3或R4。

网友:
FPC设计时的宽度与pin线宽、线间距及pin数有关,pin数多了自然就要做宽,或者用双面板取代单面板来减少宽度,当然厚度势必会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