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 启动错误

楼主(2022-02-22):
ANSYS Launcher Error
The Tcl command that was executed to submit your run failed with the following error:
ErrorL%a`u4口口(提示是一些乱码)

网友:
两种可能:
1、license没有启动。去 开始菜单-->所有程序-->license...manager-->FLEXLm LMTOOLS utility-->start/stop/reread 中,点击Start Server即可
2、默认的工作文件夹被删除。去 开始菜单-->所有程序-->ANSYS 10.0-->ANSYS Product launcher ,重新设定一个默认工作文件夹。

网友:
没有说明安装版本,操作系统等信息!!!
LICENS没有装好,需要修改主机名和网卡物理地址(ansys通过这个识别授权)
ansys是英文软件,存储路径,安装路径,文件名等等的都不能是中文的,必须是英文或者数字,连中文模式下的符号都不行
重新安装之前最好先删除干净ansys残渣,重起电脑,按照下列提示按装完成也要重起!!!
仅以10.0a为例,在xp系统下安装:
ANSYS10.0的安装与启动
1. 将ansys10.0安装文件中 MAGNiTUDE 文件夹(包括其所有的文件复制)copy到桌面上;按安装文件中 Autorun界面上最下面的一个按钮;或安装文件中的 WinHostId 可执行文件。弹出如下图界面。
2. 用记事本打开桌面上“MAGNiTUDE”文件夹下的ansys(.dat) 对于第一行“SERVER host 000000000000 1055” ,用前面界面上的hostname的值代替上述“host”,用flexid的值代替“000000000000” 保存。 比如某人hostname为“iwantppmm” flexid为“888888888888” 则他的第一行改为: SERVER iwantppmm 888888888888 1055
另:系统默认装在c盘 ,安装后占的空间大概为1.4G.
如果不把ANSYS装在C盘上,还要将第二行中那个路径前面的盘符改掉,建议按默认的路径安装。
3. 运行keygen.bat,确保桌面上出现license.dat。 4. 安装ansys和flexlm,在安装flexlm时,需Browser to the license.dat,将license的 路径指向你的license.dat的位置, 完成!!!!! 注意: 在安装完ansys时,它默认继续安装flexlm, 随后的第一个对话框是license模式之类的对话框,默认是否,为了能够使用下面的 说明,一定要选是。
简单的记为只要出现对话框(两个)就选是。
5. 设置环境变量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系统变量(注:不是用户变量)— —新建 变量名:ANSYSLMD_LICENSE_FILE 变量值:1055@name (注:name 是你的计算机名称)
6. Copy生成的license.dat文件到: 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下
7. 从开始>程序>ANSYS FLEXl License Manager运行FLEXlm LMTOOLS Utility,进行如下设置:
(1)从config services中将三个文件的地址从目录中寻找出来: 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Lmgrd.exe 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Licensing\Intel\license.dat
将这个目录直接拷贝到第三个栏里C:\Program Files\Ansys Inc\Shared Files\intel
(注:这个常常只指明路径就行,不用找)
然后点击save service;
(2)从start/stop/reread 运行 stop server 然后再start server
9. 从开始>程序>ANSYS 10>ANSYS 启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