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的选型技巧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02-22):
A/D转换器的选型技巧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精度与系统中所测量控制的信号范围有关,但估算时要考虑到其他因素,转换器位数应该比总精度要求的最低分辩率高一位。常见的A/D、D/A器件有8位,10位,12位,14位,16位等。

网友:
应根据输入信号的最高频率来确定,保证转换器的转换速率要高于系统要求的采样频率。

网友:
接口有并行/串行之分,串行又有SPI、I2C、SM等多种不同标准。

网友:
一般CMOS工艺的芯片功耗较低,对于电池供电的手持系统对功耗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一定要注意功耗指标。

网友:
常见的封装是DIP,现在表面安装工艺的发展使得表贴型封装的应用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