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开关电源普遍使用MOS管

楼主(2022-02-22):
MOS管是一个通过改变电压来控制电流的器件,有时候也被称为绝缘栅场效应管。近几年来平板电视机的开关电源大都采用大功率MOS管作为开关管

网友:
1.输入阻抗高。输入阻抗之高,是普通大功率三极管无法比拟。使用MOS管做开关管,其输入阻抗高达100MΩ,这对激励信号不会产生压降,只要有一点电压就可驱动。2.开关速度快。开关速度在10~100ns,工作频率高达100kHz以上。普通三极管由于载流子的存储效应,其开关总会存在滞后现象,进而影响开关速度。
3.不存在二次击穿。

网友:
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MOS管是一个通过改变电压来控制电流的器件,有时候也被称为绝缘栅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