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 m=s(1);n=s(2)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2-02-22):
a=imread('hill.jpg');
s=size(a);
m=s(1);
n=s(2);

请问大神 m=s(1);n=s(2)是什么意思啊?谢谢啦

网友:
s是一个向量,s(1)是用来获取向量s中的第一个元素,同理s(1)是用来获取向量s中的第二个元素。

网友:
s是一个向量,s(1)是用来获取向量s中的第一个元素,同理s(2)是用来获取向量s中的第二个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