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CFGBV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2-22):
FPGA中CFGBVS是什么意思
这是VIVADO给出的警告里面的

网友:
    该输入引脚为FPGA的某一个bank的配置引脚预选电平标准:该引脚为低电平时该bank的供电电压为1.8V,该引脚为高电平时该bank的供电电压为2.5V或者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