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出现E- Cannot load symbol 'LED',路径已经配置好了allegro中出现E- Can...

楼主(2022-02-22):
allegro中出现E- Cannot load symbol 'LED',路径已经配置好了

网友:
    把psm,pad路径删除再重新设置一遍;

关闭重新打开Cadence软件;

网友:
    会不会是你orcad里生成网表时没有勾选creat pcb editor netlist

网友:
    如果路径都设置好了 提示有没有说是找不到焊盘 再不行就手动调器件 会有提示的

网友:
    先看看提示信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