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选型问题

楼主(2022-02-22):
请问下有人知道在500W48V电机驱动电路里,在场效应管两端加的续流二极管该选什么型号吗?电机的额定负载电流是15A,空载是1A,我现在是空载调试,二极管耐压耐流该怎么选呢!谢谢大家赐教!如果能告诉我场效应管该怎么选就更好了!因为我只知道场效应管耐压要选2倍额定电压。不知道耐流怎么选!有些网友说如果mos管里自带有二极管那就不用再在外面并联二极管了,是这样吗?我选的75N75,耐压耐流75V75A,但老烧管子,是不是因为没加续流二极管还是管子耐压太低了?

网友:
    二极管耐压选2倍以上; 电流选5倍以上,电机的瞬间电流是很大的; 另外选择快恢复的二极管;

网友:
    肯定要并续流二极管啦,想都不用想,我耐压的选择比楼上更保守,3倍耐压吧,做过电机的项目48-53V供电,反向电动势示波器都捉到9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