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系统以太网保护设计

楼主(2022-02-22):
    以太网保护

    以太网电路的保护需要更精致的处理,因为其实现(室内对室外)将决定保护器件所需的稳健性的水平。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究竟用户是唯一的威胁(考虑ESD),还是端口也会受到雷击瞬变的影响。对于以太网端口连接到本地路由器或室内摄像机的安装来说,几乎不会有雷电耦合到电路的情况发生,因此ESD将会是唯一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器件的电容值应在4pF左右或更低,因为数据速率大于100Mb/s。

    对于那些具有长电缆(100m)的、以太网硬件与电气硬件和电路相混合的安装(设备箱),可以应用GR-1089之类的标准。在这些情况下,建筑物内规范最为重要,它包括对诸如100Base-T的2对接口使用高达100A峰值脉冲电流(对于2/10μs波形)以及对诸如1000Base-T的4对系统的每根电线使用36.4A的峰值脉冲电流(1.2/50μs和8/20μs波形)浪涌的规定。

    对于摄像头在户外的以太网安装来说,直接耦合雷击瞬变的可能性非常高。涵盖这一情况的一个标准就是GR1089建筑物间规范。在这种情况下,雷击浪涌定义为具有500A的峰值脉冲电流(对于2/10μs波形)。由于能量极高,需要基于晶闸管的解决方案来进行线路侧保护。对于变压器的物理层侧来说,安装二极管阵列可以“肃清”通过线路侧保护所允许通过的任何能量。

    以太网供电

    如前所述,许多监控摄像头系统能够简易安装的关键之处就是以太网供电(PoE)。正如预期的 那样,这在保护方案里将增加另一个考虑方面—在仅有数据的标准以太网电路中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在应用的两端,以太网线路将连接一个电源。一侧是提供电能 的供电设备(PSE),另一侧是使用电能的受电设备(PD),例如IP摄像头。

    除保护数据线外还要保护电源(PSE或PD)。换句话说,即根据安装类型(只有ESD或浪涌+ESD)保护数据线,同时根据其特有的需要添加电源保护。此外,还需考虑如何实现供电(模式A或模式B)。

    模式A和模式B实现指的是如何将电源加载到以太网电路或从中移除。对于100Base-T以太网,只使用了可用线对中的两对。另外两对是备用的,未被使用。对于模式APoE,电源将在备用线对上实现。在模式B安装中,电源将在数据线对上实现。最后,应当注意,直流电源信号(高达57Vdc)的方向未指定。它可以被插入到任何一极中。

    最常见的电源保护方案是横跨输入和电源使用一个双向TVS二极管。选用双向二极管,是为了无论极性如何,都能避开线路电压。

    为了确保安防系统元器件和网络功能在整个安装寿命期内都可靠,应当把瞬态保护(ESD和浪涌)考虑进去。在大多数情况下,仅需要基本的ESD保护即可,而暴露在开放室外环境的设备或电缆还应该防范雷击浪涌的威胁。电源电路也会受到瞬态电压事件的影响而需要保护。对于所有这些情况,有大量的解决方案存在,这将使电路板设计人员在设计时更具灵活性。

网友:
    根据环境,针对相应的保护

网友:
    以太网保护还需要根据环境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