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路由器参考设计

楼主(2022-02-22):
有没有路由器参考设计

网友:
电信给的猫一般只能一台电脑上网,而且他们的布线员工是不会帮你设置路由器的,现在就教大家如何设置路由器与猫,让多台电脑可以同时上网。

无线路由器的信号覆盖范围最大为300多米,手机的信号处处都有,无线路由器的辐射不大,约是手机信号的1/200,所以请放心使用。

另外,买牌子路由器,D-link,TP-LINK的都可以,连接比较稳定,断线率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