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的概念、组成及特点

楼主(2022-02-22):
功率放大器的概念

在给定失真率条件下,能产生最大功率输出以驱动某一负载的放大器。

功率放大器的组成

功率放大器可以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模拟前端电路、增益控制电路、功率放大电路、输入输出匹配电路。

功率放大器设备根据实际应用分为声学微声功率放大器、水声功率放大器、高压功率放大器、超声功率放大器、音频功率放大器、射频功率放大器等

①音频功率放大器

输入信号为音频信号,输出设备为扬声器等发声设备。用于增加较弱音频信号的功率幅度。

特点:

工作频率:20Hz~20kHz;

功率输出范围: mW~kW;

低噪声,低失真;

小电阻,大功率;

应用:电视、工业仪器、影院等扬声设备,

耳机中功率放大为mW,Hi-Fi/家庭影院系统中的功率放大器为百W。

频响曲线图

灵敏度:114dB SPL/mW

阻抗:10 ohms @1KHz

频响范围:15Hz-22kHz

被动降噪:26dB

②射频功率放大器

输入信号为射频信号,输出设备为无线传输/通信设备。用于放大射频信号、增加输入功率以在输出端提供更多功率。

射频:高频交流电磁波,表示可辐射到空间的电磁频率,范围为300kHz ~300GHz。

特点:更宽频带内具有更高输出功率;

高效率,高可靠性;

应用:无线通信、无线输电、RFID、生物应用等;

信号使田天线传输,传输范围取决于馈入天线的信号功率大小。

③超声功率放大器

输入信号为正弦信号、脉冲信号等或配合超声波发生器使用频率为压电陶瓷、换能器工作频率。

超声波:是一种波长极短的机械波,一般<2cm;实际应用中,波长<3.4cm(10kHz以上)

应用:超声换能器、超声波电机驱动、压电材料的驱动、磁性材料的B-H测试、稳定磁场的生成、显示器件的驱动等,除此之外功放在新型的半导体材料、薄膜材料、聚合物材料、生物器件的研制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

网友A:
功率放大器相比较其他电子测量仪器体积较大,因此如果出了故障比较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放大器相比较其他电子测量仪器体积较大,因此如果出了故障比较棘手。

有售后维修技术保障,不用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