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设置区域规则 Assign to Region 值无法设定

楼主(2022-02-22):
    allegro设置区域规则 Assign to Region 这里有值 右键Done 一下就自动清空了,(比如第一次进入 Assign to Region  里选FPGA 区域,Done  ->再次进入这里的值就又是空的了.)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

网友:
    布线的时候线宽没有选择Constraint,而是指定了线宽

将侧边栏Options中线宽选择Constraint即可

网友:
    这不是正常的吗,再次添加约束区域得重新赋值

楼主:
    不正常的,约束区域无法赋值(或说赋的值无法保存)。

网友:
    建议选完之后回到操作页面单击一下,等跑完后再done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