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疑惑

楼主(2022-02-22):
    如图,当复位信号rst_async_n在时钟信号clk上升沿时正好释放,触发器A输出为亚稳态;
    但为什么触发器B输出能够保持触发器A的输出态?
    因为在我看来触发器A和触发器B的复位信号rst_async_n和时钟信号clk同源,所以不论触发器A和触发器B的输入端为何值,只要满足复位信号rst_async_n在时钟信号clk上升沿时正好释放的条件,两个触发器都应该输出亚稳态。
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搞明白,还请各位指导!

网友:
    和异步复位相比,同步复位没有用上寄存器的CLR端口,综合出来的实际电路只是把复位信号rst_n作为了输入逻辑的使能信号。那么,这样的同步复位势必会额外增加FPGA内部的资源消耗。

网友A:
    因为B触发器的D输入端是上个时钟A的输出,是低电平,因此无论B触发器的复位信号是什么电平,B触发器的输出都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B触发器的D输入端是上个时钟A的输出,是低电平,因此无论B触发器的复位信号是什么电平,B触发器的输出 ...

    按照您的说法,在这个电路中,由于触发器A输入端始终为低电平,就算复位信号Reset在时钟信号Clock上升沿时释放,输出也不会存在亚稳态?输出为0?
那这个电路的意义何在呢?

网友(点评):
这个电路出自于XILINX的官方文档WP272,用于做内部上电复位用的,上电时所有的触发器默认输出1,用几级触发器就可以产生一个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说法,在这个电路中,由于触发器A输入端始终为低电平,就算复位信号Reset在时钟信号Clock上升 ...

这个电路出自XILINX官方文档 WP272,(见下图)按照文档的意思,这个是全局复位,上电时所有触发器输出为1,这就解释了你的疑问了,触发器的个数决定了复位信号的高电平的宽度。PS:找资料时,尽量查看官方的文档,从网上其他地方找到的资料经常会夹带作者的私货,有的没说全,有的甚至说的是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说法,在这个电路中,由于触发器A输入端始终为低电平,就算复位信号Reset在时钟信号Clock上升 ...

感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