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AS,JTAG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2-02-23):
    最近开始学习FPGA,对几种下载方式不是很明白,问题如下:
    1.是不是JTAG模式就是直接下载到FPGA,但是每次断电后程序就消失,下次要重新下载?
    2.采用AS模式是不是要加一个EPCS芯片,有了EPCS芯片,程序就放进这个芯片里,下次开机就不用再下载程序了?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欢迎详细指导!另外EPCS后面的1 4 16什么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通俗一点讲
1.FPGA本身并不储存程序,而是放到EPCS中,上电后在读入执行。
2.一般因为EPCS都是有寿命的,经常写会短命。所以等程序写好,调试完成才写入EPCS中的。
    所以,经常使用的就是JTAG模式
    1 4 16 是版本号,不同的fpga芯片配不同的epcs

网友:
    FPGA不存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