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ads中如何拖动一个圆形

楼主(2022-02-23):
使用pads绘制电路板,外框的形状为一个圆形,请问如何拖动这个圆形 感觉这次又是没有人会

网友:
没有说清楚你的需求

网友:
    没图没真相的。。。

网友:
    你拖得是boardoutline?坐标改一下就行吧

网友:
    外框无法移动,可以更改原点坐标。

网友:
    鼠标框选,不要点击,点击鼠标只能选到边框,或者在删选条件里面只选择形状就能选中圆形了,然后就可以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