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和ansys workbench的区别

楼主(2022-02-23):
请问ansys和ansys workbench的区别和关系是什么?他们是独立的两个软件,还是像SolidWorks和cosmosworks那样插件的关系?

网友:
ansys是一种经典式有限元操作,而后者就是一种平台型的操作,经典式的什么分析都可以做,但是有些操作做不到平台型,所以后者就没有那些功能了,后者的操作简单一点,界面形式更加明显。内部算法是一样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网友:
说白了workbench是ansys的简化版

网友:
    其实是一个意思
ansys好比xp系统
workbench好比dos系统
不严格来讲 两个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