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简单检测51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2022-02-23):
怎样简单检测51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单片机的Vcc与GND两脚,测量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日前常用的单片机电压一般为5V或者3.3V,当然不同的单片机管脚位置可能不一样,具体请参考相关资料,若电压不在这两个值可能是供电出现问题

网友:
    看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主要观察复位电路电容、电阻值是否与给定的相关资料相符合

网友:
    单片机正常工作需要满足两点,一是加上适当的电源电压,二是正确复位,现在有的单片机复位电路已经内置,不用外加复位电路,通电就能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