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中怎么旋转元器件?

楼主(2022-02-23):
    altium Designer PCB中怎么旋转元器件?

网友:
    左键选中, 空格键 旋转 (旋转角度可以在优选项中设置)

网友:
    选中需要旋转的元器件,鼠标左键选中后不放,并移动元器件,同时按下键盘空格键space,此时元器件便逆向旋转90度;

网友:
    元件属性旋转角度:
鼠标双击需要旋转的元器件,就会出现以下界面

方法/步骤2:将旋转设定值一栏的值设置成你想要旋转的角度值,并点击确定,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