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K电位器如何控制5v开关通断,用几个电子零件控制开关通断? 中间加脉冲吗?

楼主(2022-02-23):
请问5K电位器如何控制5v开关通断,用几个电子零件控制开关通断? 中间加脉冲吗?

网友:
用IO口加三极管(MOS)就可以搞定了啊。

网友:
电压要求可调吗

网友:
电位器控制mos开关,就跟普通驱动电路一样

网友:
有5k电阻变化值,足够可以控制输出变化,可以采用三极管组合电路实行放大与推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