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WiFi信号2.4G和5.8G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2-23):
无线WiFi信号2.4G和5.8G有什么区别?

网友:
2.4G频段范围:2412~2472MHz大约60MHz,5.8G频段范围:5725~5850 MHz大约125MHz

网友:
2.4G频段无线WiFi信号就是我们通常意义的无线WiFi,可以直接和我们的电脑或手机连接上网。

网友:
5.8G也算WiFi信号,只是我们的电脑、手机普遍采用2.4G的WiFi,所以5.8G被边缘化。

网友:
最新的802.11ac标准,只有5G频段,主要原因是2.4G频段太拥挤。

网友:
支持5.8G无线WiFi的手机逐渐增多,称作双频,因为2.4G支持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