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4眼图mask

楼主(2022-02-23):
    JEDEC中,有对DDR4 CA/DQ的眼图的眼高和眼宽有具体数值的说明吗?比如眼高多少个mv,眼宽多少个UI

网友:
    应该是有的吧

网友:
    当然有说明,眼高眼宽是根据具体的信号速率,结合slew rate电平翻转速率,查表得到的。

网友A:
    对于DDR4,JEDEC定义了CA和DQ信号所需的电平参数,比如高低门限阈值。以及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DQ有眼图模板,但CA没有。CA信号的时间余量需要自己手动粗略去算,或者软件跑出来。

网友(2022-03-25):
    新版板软件有没有写入进去呢?

网友B:
    请问DDR仿真的时候,是否添加电源模块的IBIS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DDR仿真的时候,是否添加电源模块的IBIS模型?

什么意思?电源模块?

网友(2022-08-06):
    插个眼,新手不会看 JEDEC,没找到直接的参数

网友:
    正好这段时间在调试SSRAM芯片,需要恶补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A:
对于DDR4,JEDEC定义了CA和DQ信号所需的电平参数,比如高低门限阈值。以及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DQ有眼图模 ...

    JEDEC写的看不太懂,请教一下DDR4 3200速率的眼图模板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