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user preferences设置好后总会随机的出现自动还原成默认设置,怎么解决?

楼主(2022-02-23):
以下是我把用户的env文件删除后,重新建立的env,设置了自动保存和指定了几个库路径,但是软件稍微开关几次软件后,这几个设置就会被还原成默认的设置了(用户自己的设置的env里的这几个设置就直接不见了),那几个库路径指定的位置就变成全局env(软件安装后自带的env文件,而且我没有修改过次文件)指定的路径了,按理说这个软件应该会先读用户的env文件,再读系统的自带的env文件,但是用户的env文件设置的以下几个选项在开关几次软件后就不见了,求解为什么会这样?
我用的是16.6版本的。
source $TELENV
###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 This section is computer generated.
### Please do not modify to the end of the file.
### Place your hand edits above this section.
###
set scriptpath = D:/cadence_lib/script/
set autosave_time = 15
unset autosave_dbcheck
set autosave
set autosave_name = backups
set padpath = D:/Cadence_lib/B1100_lib/
set psmpath = D:/CADENCE_LIB/B1100_LIB/

网友:
    ###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 This section is computer generated.
    ### Please do not modify to the end of the file.
    ### Place your hand edits above this section.
    ###

把你要修改的东西移动到这几行之前试试。

网友:
    ENV文件也是要环境变量指定位置的,不知道你指定了没有

网友:
    home最好指定根目录,指定根目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