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怎样画任意角度的线?

楼主(2022-02-23):
    altium designer中怎样画任意角度的线?

网友:
    输入法切换到美式状态,按下shift+空格键进行转换,多按几次就可以转换到任意角度走线模式

网友:
    1.打开preferences-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Interactive Routing Options-Restrict TO 90/45去掉勾选项,点击OK即可。
2.按下shift+空格;即可切换画线模式,切换过程中会出现90度直角、45度角、椭圆形角、任意角度等,自己根据需要切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