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2A的电流 用mos管关断可以做到吗?

楼主(2022-02-23):
24V 2A的电流 用mos管做开关打开关闭可以做到吗?只能控制正极,应该选什么型号的片子呢?大神推荐一下啊,能不能给个经典电路呢?

网友:
24V 2A的电流 用mos管做开关不合适,因为mos管的压降比三极管大很多,负载上会得不到24v,还是用大功率三极管现实,24v2A的参数不大,基本任何PNP型塑封大功率管都能胜任,不过为减小基极控制电流,可采用一大一小二个PNP型管复合的型式,E接正,C输出,小管B为控制极,低电压导通.如果采用二个NPN型管,那么输出电压要比用PNP管低1.4v.(当然三极管也有饱和压降,但只有0.2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