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labview,multisim,matlab,proteus,pspice,哪个软件好一点啊

楼主(2022-02-23):
谁知道labview,multisim,matlab,proteus,Pspice,哪个软件好一点啊,给新手个建议吧,谢谢

网友:
Proteus这个比较容易上手,功能也很强大

网友:
其实每个软件都很好
labview适合学习虚拟仪器,适合设计采集数据并分析界面
multisim适合学习电路设计,适合硬件设计分析(偏模电吧)
matlab很强大,适合各种数值分析、电气系统分析、数字图像处理等
proteus适合学习单片机和嵌入式等,并可绘制PCB
Pspice适合电路参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