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ya360详解基本元器件电阻知识

楼主(2022-02-23):
电阻(Resistor)是所有电子电路中使用最多的元件。电阻的主要物理特征是变电能为热能,也可说它是一个耗能元件,电流经过它就产生热能。电阻在电路中通常起分压分流的作用,对信号来说,交流与直流信号都可以通过电阻。
电阻的定义: 比值定义法 R=U/I 和 决定式 R=ρl/s电阻的符号是“R”。电阻的单位为欧姆,简称欧,用字母“Ω”表示(注:电阻是一种能力,电阻器是一种元器件)。电阻的型号和命名方法:国产电阻器的型号由四部分组成(不适用敏感电阻器)。第一部分∶主称,用字母表示,表示产品的名字。例如,R表示电阻,W表示电位器。第二部分∶材料,用字母表示,表示电阻体用什么材料组成。例如,T-碳膜,H-合成碳膜,S有机实心,N-无机实心,J金属膜,Y-氧化膜,C-沉积膜,I玻璃釉膜,X-线绕。第三部分∶分类,一般用数字表示,个别类型用字母表示,表示产品属于什么类型。例如,1-普通,2-普通,3-超高频,4-高阻,5-高温,6-精密,7-精密,8-高压,9-特殊,G-高功率,T-可调。第四部分∶序列号,用数字表示,表示同类产品中的不同品种,以区分产品的外形尺寸和性能指标等。基本元器件电阻知识 带你了解电子元件电阻的种类很多,普通常用的电阻有碳膜电阻、水泥电阻、金属膜电阻和线绕电阻等;特殊电阻有压敏电阻、热敏电阻、光敏电阻等。不同类型电阻其特性参数都有一定的差异,在电路使用时需要考虑的点也不一样。对于刚接触电路设计的工程师来说很可能会忽略电阻的某些特殊的参数,导致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得不到保证。正确的理解电阻各个参数及选型的注意事项,且全面的理解电阻在电路中起到的真正作用,才能够从底层最基本的电路设计上保证产品的优质性。绕线电阻:绕线电阻是将镍铬合金导线绕在氧化铝陶瓷基底上,一圈一圈控制电阻大小。绕线电阻可以制作为精密电阻,容差可以到 0.005%,同时温度系数非常低,缺点是绕线电阻的寄生电感比较大,不能用于高频。绕线电阻的体积可以做的很大,然后加外部散热器,可以用作大功率电阻。碳合成电阻:主要是由碳粉末和粘合剂一起烧结成圆柱型的电阻体,其中碳粉末的浓度决定了电阻值的大小,在两端加镀锡铜引线,最后封装成型。碳膜电阻:碳膜电阻主要是在陶瓷棒上形成一层碳混合物膜,例如直接涂一层,碳膜的厚度和其中碳浓度可以控制电阻的大小;为了更加精确的控制电阻,可以在碳膜上加工出螺旋沟槽,螺旋越多电阻越大;最后加金属引线,树脂封装成型。碳膜电阻的工艺更加复杂一点,可以做精密电阻,但由于碳质的原因,还是温度特性不太好。金属膜电阻:金属膜电阻主要是利用真空沉积技术在陶瓷棒上形成一层镍铬合金镀膜,然后在镀膜上加工出螺旋沟槽来精确控制电阻。金属膜电阻可以说是性能比较好的电阻,精度高,温度特性好,噪声低,更加稳定。金属氧化物膜电阻:金属氧化物膜主要是在陶瓷棒形成一层锡氧化物膜,为了增加电阻,可以在锡氧化物膜上加一层锑氧化物膜,然后在氧化物膜上加工出螺旋沟槽来精确控制电阻。金属氧化物膜电阻最大的优势就是耐高温。本文只能带领大家对电阻有了初步的了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电阻知识需要不断总结,这样才能提高专业技能,也欢迎大家来讨论文章的一些知识点。

网友:
    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