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5v转3.3v然后3.3v转1.8v好,还是5v分别转3.3v和1.8v好?

楼主(2022-02-23):
    电源5v转3.3v然后3.3v转1.8v好,还是5v分别转3.3v和1.8v好?

网友:
    一般情况下直接5V分别转比较好。

网友:
    这要看是不是也需要3.3V,如果需要就要转。
再转1.8v,要看1.8v的负载电流和3.3V的负载电流,如果用3.3V转1.8V,那转3.3V的芯片负载就是两部分啦。如果超过就不行了。
    这个角度考虑,还是由5V分别转3.3v和1.8v比较好。

网友:
    分别转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