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负载电容是什么意思?关于晶振负载电容

楼主(2022-02-23):
    晶振负载电容是什么意思?关于晶振负载电容4 [. }' r: q' R0 q

网友:
    负载电容是指晶振的两条引线连接IC块内部及外部所有有效电容之和,可看作晶振在电路中串接了一个电容。

网友:
    晶振的标称值在测试时有一个“负载电容”的条件,在工作时满足这个条件,振荡频率才与标称值一致。负载电容只是保持这个固定的电压值,不起其他的作用。

网友:
    负载频率不同决定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不同。标称频率相同的晶振,负载电容不一定相同。因为石英晶体振荡器有两个谐振频率,一个是串联揩振晶振的低负载电容晶振:另一个为并联揩振晶振的高负载电容晶振。所以,标称频率相同的晶振互换时还必须要求负载电容一至,不能冒然互换,否则会造成电器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