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matlab做批处理文件

楼主(2022-02-23):
在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上万个txt数据文档,我想将里面大量已知文件名的txt文件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夹里面,求大神指导

网友:
用matlab干什么啊,用dos就行了

网友:
很简单,把你应该在dos里写的命令,写到system('')的单引号里。
这里可以用变量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