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s中有的原件的原理图封装没有vcc和gnd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2-23):
pdas中有的原件的原理图封装没有vcc和gnd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制作原理图时需要自己命名网络名

网友:
在原理图上, 这个元件说明“未使用的引脚”, 手动指定网络名!

网友:
这个好像没关系吧

网友:
    应该是有的,是不是隐藏了

网友:
    那可能那个器件没有吧

网友:
    原理图封装都是根据规格书做的,规格书上没有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