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电压保持在某个数值电压之上,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楼主(2022-02-23):
设计了一个电路,需要监测某个元器件的电压,现在该元器件的电压变化特别大,假如说是20V--40V,现在希望把电压维持在一个较小的电压范围内,如控制在35V--40V,电路在怎样设计呢

网友:
我觉得首先要知道这个为什么电压浮动这么大,如果不知道变换大的原因而乱加稳压 不一定取得好效果

网友:
收音机中频放大器动态范围小,为适应接收信号极大变化范围。现代收音机都有自动增益控制电路(AGC)。
就是根据输入信号强度来控制放大倍数,使中频输出信号强度在比较小范围里变化,给后面音频解调电路建立良好工作状态。
你找个收音机电路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