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一用封装管理器然后整个原理图都是红的波浪线?

楼主(2022-02-23):
请问为什么我一用封装管理器然后整个原理图都是红的波浪线?

网友:
错误提示的messages 呢?

网友:
有没有图像

网友:
你去看下你的元件序号,应该是有重复的吧,还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一打开就出现波浪线,貌似是提示你已打开批量封装。这时候你需要按部就班的,选中添加封装,然后“接受变化(创建ECO)”。生效更改,执行更改,波浪线消失。出现波浪线先不管,执行更改完成后就会消失,我用的A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