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元器件和被动元器件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2-23):
主动元器件和被动元器件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工作特点不同主动元器件:需要电源才能显示其 。被动元器件:具备自身不消耗电能,或把电能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其他能量,同时只需输入信号,不需要外加电源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功能不同。主动元器件:一般用来信号放大、变换等。变化不同主动元器件:电压改变的时候,电阻和阻抗会改变。被动元器件:在电压改变的时候,电阻和阻抗都不会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