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怎样打开PCB文件?

楼主(2022-02-23):
CAM350怎样打开PCB文件,共有十个文件后缀名字分别是.DWG 2ND DRL GBL GBO GTL GBS GKO GTS GTO这十个文件时PCB文件打开之后是一个PCB的线路图,谁知道怎样用CAM350把它打开?

网友:
1、只需要把这些文件全部放入一个文件夹里;
2、然后打开CAM350,选择File-Import-AutoImport;
3、选中文件夹自动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
都放在一个文件夹,选择File-Import-AutoImport 选文件目录,在点FINISH。 DWG的好像不能输入,要用AUTOCAD,转成DXF可以用CAM350导入。

网友:
你所说的这些文件应该是GERBER文件吧!你只需要把这些文件全部放入一个文件夹里;然后打开CAM350,选择File-Import-AutoImport...选中文件夹自动导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