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分器插损

楼主(2022-02-23):
我用的威尔金森功分器,一分二时插损在3.5db内,我复制过去一分四仿真后插损就变为6.02多了,怎么控制一分四的插损在3.5db内?新手第一次学习!

网友:
阁下在滑稽吗????

网友A:
一分二的分配损耗是3dB,加上插入损耗(0.1-0.6dB),端口实测损耗约在3.5dB,一分四的分配损耗是6dB,加上插入损耗(0.4-1dB),实测损耗约在6.8dB.仿真数据可能会更好,在6.5dB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二的分配损耗是3dB,加上插入损耗(0.1-0.6dB),端口实测损耗约在3.5dB,一分四的分配损耗是6dB,加上插入损耗(0.4-1dB),实测损耗约在6.8dB.仿真数据可能会更好,在6.5dB以下。

谢谢回答,已经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