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选购技巧及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2-02-23):
功率放大器又称高压放大器,在很多电子实验室都是在信号发生器额定输出电压和功率不能胜任驱动某个器件时,这就需要在信号发生器之后加一个功率放大器来提高所需要的电压和功率,来驱动各种负载器件(压电陶瓷、换能器、线圈、超声波),功率放大器在整个测试实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输出稳定的功率。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功率放大器的分类、特点、技术指标、使用注意事项及选购技巧。
功率放大器根据指标来分类:从低频到高频,从中小功率到大功率,根据各类参数指标分为:宽带放大器最大频率DC-24MHz,高压放大器最大输出电压1600Vpp,功率放大器最大功率810W.
功率放大器的特点:
可放大正弦波、方波、三角波、脉冲波、任意波,可兼容各种品牌和型号的任意波形发生器,完美匹配高低内阻信号源;
功率放大器和功率信号源两种,输入信号可内置或外置;
输出电压高达 1600Vp-p (±800V);
输出电流 8A ;
最大频率(-3dB)DC~24MHz
最大输出功率810W
注:功率信号源输入信号可选择内置或外置接入,为客户提供了灵活丰富的测试环境
(1)内置接入时为功率信号源模式,选择波形参数即可直接输出;
(2)外置接入时为放大器模式,信号从 Input 端口输入,调节 Amplifier 放大倍数即可实现信号放大。
功率放大器技术指标:带宽、电压、电流、功率、通道、增益、输入输出阻抗、保护
为了防止损坏功率放大器,通常要求有过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过热保护,短路保护。
安全性
    由于功率放大器通常进行负载的驱动,而负载的特性的复杂,决定了我们使用功率放大器的风险,如果安全的使用功率放大器需要注意的问题。
选购技巧:
    1、选择合适功率的放大器,对于待输入信号进行预估电压电流、功率、频率、波形等;
    2、保证功率放大器安全接地;
    3、查看说明书看厂家对应产品是否支持长时间连续工作能力
    4、注意仪器的散热
    5、前端连接线的稳定可靠,防止短路发生
    6、信号源输入信号再安全范围之内
功率放大器操作注意事项
(1)请勿自行在仪器上安装替代零件,或执行任何未经授权的修改。非厂家授权人员,严禁拆开机器。
(2)供给仪器的电源插座及电源插头,请确保仪器与大地正常连接。
(3)当启动输出后,请勿直接接触输出端子的金属部分或与之相连的导体。
(4)请将仪器置于通风干燥的环境中使用,环境温度不可超过40℃。请保持仪器清洁干燥,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以免内部电路发生短路。
(5)如需要更换保险丝,请原厂手册中指定的规格更换。
(6)严禁将该仪器使用于生命维持系统或其他任何有安全要求的设备上。
(7)请勿以过快的频率连续开关本电源,可能会导致工作异常。

网友:
    最好用无尘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