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怎么添加这样的过孔阵列??

楼主(2022-02-24):
各位大佬,怎么添加这样的过孔阵列??像1*2,2*2,图片是2*3的

2*3过孔阵列

2*3过孔阵列

网友A:
    你是想要孔盘挨着这样放?计算好间距,复制的时候填好间距、数量就可以了啊

网友:
    方法很多可以用keyin,也能用add 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要孔盘挨着这样放?计算好间距,复制的时候填好间距、数量就可以了啊

    kiyin zenme zuo?

网友:
    av dx=50,50 2 2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37181-1-1.html这叫Multiple Via Objects,通过间接方法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37181-1-1.html这叫Multiple Via Objects,通过间接方法添加

    写的不是太明白,加入有一个过孔,后面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的不是太明白,加入有一个过孔,后面具体怎么操作呢

你加的一个过孔,是你设置的?

设置完规则后,比如设置2mm线宽(可以大点,具体看你孔大小,不要违法DRC),过孔为2x2阵列,随意走个线,改线宽cw 2 为2mm,你就会发现添加的过孔就是你要的过孔。
之后就随意布置,改孔配置什么了。设置的规则不需要就删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