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RK点是不是只能放在主板上,不能放在工艺边上呢?

楼主(2022-02-24):
请问MARK点是不是只能放在主板上,不能放在工艺边上呢?

网友:
    可以放工艺边上

网友:
    可以放在工艺边上,也可以放在主板内,这个要根据做SMT贴片时的需求,放哪都无所谓,只起到一个基准点的作用.

网友:
    个人觉得是可以放的

网友:
    MARK点只是一个基准点(0,0),放那里都一样,只是各个点的坐标发生变化而已。

网友:
    mark点完全可以放置在工艺边上。

网友:
    MARK点也叫基准点。为装配工艺中的所有步骤提供共用的可测量点,保证装配使用的每个设备能精确地定位电路图案。
    因此MARK点对SMT生产至关重要。
MARK点按功能作用可分为以下三类:单板MARK,拼板MARK,局部MARK.
你说的放在主板上的MARK点是局部MARK和单板MARK,这是必不可少,必须要放的。
    如果有拼板,工艺边也要加MARK点。

网友:
    都可以放的。建议放在板内。工艺边板厂拼板会放的,有的走轨道会挡住,放一 二个在板内较好。

网友:
    可以,主要注意SMT轨道卡槽尺寸,不要被档那就起不到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