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焊接完后,印制板的焊盘脱落怎么办?

楼主(2022-02-24):
电路板焊接完后,印制板的焊盘脱落怎么办?

网友:
    焊盘脱落还有得救?

网友:
    印制板的焊盘脱落可以直按找一根很细的铜线直按焊在走线上,就可以防止脱落。

网友:
    用导线把相应的脚连接起来,焊接时注意烙铁温度不要太高,还有PCB材质不好,容易起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