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串口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2022-02-24):
用stm32串口驱动esp8266at指令都是正常的,到透传那,要给服务器发送连接报文,就是发送100多个字节,结果每次发送第一个字节数据都会丢失,看了下网上都是硬件复位第一个字节丢失,我这是发送大量字节,第一个字节丢失,前面at指令的一系列都正常2 }% p. \6 z& a" i

网友:
定义临时变量,先赋值个初值,养成这个习惯

网友:
临时变量的初值可以是任意值,因为是别的程序用完后刚刚释放出来的,里面的值是不会清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