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知道怎样用AD软件在原理图库画出74AC11004DW元器件?

楼主(2022-02-24):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样用AD软件在原理图库画出74AC11004DW元器件?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库文件,里面画AD库里没有的元器件以及元器件封装

网友:
要不然自己全部都画,矩形,导线引脚啥的,要不也可以用现成的改装一下,不一定非得大小什么的都一样,原理图相对只要电气连接对了就行了

网友:
用类似的集成电路,例如CD4069替用一下试试

网友:
你可以下TI的六反相器库找一下,找不到的话可以找个类似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