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嵌入式系统及原理

楼主(2022-02-24):
1、 ARM,只有哪些指令,能访问外存?
2、 LPCARM的特点;VIC,EMC…它们有什么功能与特点。
3、 LPC2000存储器分布,为什么要重映射。
4、 LPC可运行的程序矢量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在0x18处总是放:LDR PC[PC,#-0xff0].---vic
5、 最小系统的定义,常见通信; UART,IIC,SPI ―――包括硬件连接,如何一主几从,软件流程-发送,接收。
6、 PLL,看门狗的作用,看门狗复位与冷复位的区别。
7、 复位电路,为什么要有,LPC2000有那些复位,之间区别?设计复位电路要注意什么?设计一个简单的复位电路。
8、 启动代码干些什么;

网友:
arm是精简指令集,也就是RISC,所有的指令长度都是相同的

网友:
arm处理器,不能直接访问外存,只能通过寄存器来访问外存。所有的指令都是真对那30几个寄存器进行操作的。

网友:
ARM+LINUX路线,主攻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及其上应用软件开发

网友:
把arm当做单片机开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