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简单问题

楼主(2022-02-24):
如果一个FPGA/cpld芯片已经在开发板上做好了,
可不可以把它从开发板上拆下来,再焊接到另外一个PCB板上?
请各路大神指点迷津阿!

还听说有的FPGA芯片是固定在核心板上的,
那么可不可以把核心板从开发板上拆下来,再焊接到另外一个PCB板上?

如果可以焊接到另外一个PCB板上,芯片的管脚排列很密,
自己用手焊接行得通吗?
您的意思是说 FPGA的插槽可以手动焊接到PCB板上 然后再把FPGA放到插槽里?
FPGA核心板是固定在底板上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应该可以随便拆吧?

网友:
拆,当然可以

网友:
只是,管脚太密,拆起来麻烦。(麻烦程度按管脚多少而增减)

网友:
可以啊,,管脚太密 你可以去买专门的插槽
不过FPGA核心板应该是蛮贵的 你就舍得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