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电路当中的TVS二极管?

楼主(2022-02-24):
如何正确选择电路当中的TVS二极管?

网友:
要确定被保护电路中的最大直流或连续工作电压,电路的额定标准电压和“高端”容限

网友:
TVS二极管的额定瞬态功率要大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瞬态浪涌功率

网友:
TVS二极管的截止电压要大于被保护电路的最高工作电压

网友:
对于数据接口的电路保护,还需注意选取具有合适电容的TVS二极管。比如:当信号频率或传输速率较高时,应选用低电容系列的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