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中强制把一个net改成另外一个net

楼主(2022-02-24):
如何在allegro中强制把一个net改成另外一个net

网友:
    Logic->Net Logic里可以改,但先得把User Perferences里的logic_edit_enabled勾上

网友:
    先明确一下,是下面哪种需求。
    1、把一个net的网络名(包括所有cline、pin、shape、via等)从一个全局替换为另一个?
    2、只把一条线(cline)的网络名替换为另一个。

如果是第一种,Logic ——Net logic好像可以改,我没测试过。
如果是第二种,可以参考这个skill,但是必须cline物理连接到via或者pin,才能改成和这个via或者pin一致的。简单说,不能随意改net名,如果它没任何连接,改了也会自动变成dummy net。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8856-1-1.html

网友:
    设置。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 将默认的保护开关打开

运行修改网络Logic/Net Logic命令

    3.修改Net名

    a) 点击需要修改Net

b) 点击“Rename",命令行提示:

    c)点击“OK”   4.添加新的网络,命令运行后,默认为“Create" a) 点击需要修改Net或Pin  b) 点击需要合并的其它Net或Pin,即可。   5.删除Net  a) 点击需要删除Net或Pin b) 点击Remove

网友:
    Net Logic
    或者自己写用Skill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