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pice中一个电路图包含多个mosfet管,各管的宽长比不同,如何实现

楼主(2022-02-24):
请问:Pspice中一个电路图包含多个mosfet管,各管的宽长比不同,如何实现

网友:
是不是按照matlab中simulink的概念来使用pspice的呢?如果是,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来操作的,pspice中针对每一种mosfet的模型,都是根据该mosfet自身的电及热特性去建模的,早已经包含了仿真相关的所有信息。没必要手动去设置什么东西,只要调用对应的模型就行了。

网友:
唯一可能要设置的地方就是在options里面有个mosfet option,可以设置一些默认参数,但是一般来讲,也很少会去设置这个东西

网友:
你要到它的模型中,去修改各管的宽和长吧
或者是要写明它的宽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