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会产生哪些现象?

楼主(2022-02-24):
    电源故障会产生哪些现象?

网友:
    有电源输出但开机无显示
    故障现象:电脑中有电源输出,但是开机无显示。
分析与解决:出现此故障的可能原因是POWERGOOD输入的RESET信号延迟时间不够,或POWERGOOD无输出,开机后,用电压表测量POWERGOOD的输出端,如果无+5V输出,再检查延时元器件,若有+5V则更换延时电路的延时电容即可。

网友:
    机箱内打火同时显示器电源的指示灯闪烁

故障现象:机箱内打火同时显示器电源的指示灯闪烁。

    分析与解决:很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因为在机箱内其他的配件都是很难产生这个问题的,这就是说说电源内部的器件损坏或短路了,所以到专业人员那里检修或更换一个新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