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和使用射频同轴连接器?

楼主(2022-02-24):
    如何选择和使用射频同轴连接器?' k/ [/ `: R) H! O  z

网友:
    射频同轴连接器作为无源器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良好的宽带传输特性及多种方便的连接方式,因而被广泛应用于测试仪器、武器系统、通讯设备等产品当中。

网友:
    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品种虽然很多,但无论是螺纹连接型如:N型、SMA、3.5mm,卡口连接型如:BNC、 C,还是推入连接型如:SMB、SSMB、MCX其连接原理大体相同。

网友:
    N型连接器对的理想连接状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外导体的良好接触、内导体的良好接触、介质支撑对内导体的良好支撑、螺纹拉力的正确传递。以上连接状态一旦发生改变将导致连接器的失效。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要点入手,对连接器的失效原理进行分析,从而找到提高连接器可靠性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