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和芯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2-24):
半导体和芯片有什么区别?

网友:
    半导体泛指所有的混搭金属和其他有机无机杂质,会产生导电和近乎不导电的材料特性;芯片专指经半导体材料中的硅质芯圆制造和切片制程所完成的集成电路个体;两者从定义上区别很大,并以材质特性相通而有联系。

网友:
    半导体是指常温下导电性能介于导体与绝缘体之间的材料。半导体是非常重要的,半导体在集成电路、消费电子、通信系统、光伏发电、照明应用、大功率电源转换等领域应用。半导体分为元素半导体、无机合成物半导体、有机合成物半导体、非晶态半导体、本征半导体。

芯片是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集成电路或称微电路、微芯片、晶片/芯片,是一种将电路小型化的方式,并且大部分都是制造在半导体晶圆表面上。芯片是一种集成电路,是由大量的晶体管构成。各种的芯片都会有不同的规模,大到有几亿晶体管,小的话只有几十晶体管。芯片加电后,会先产生一个启动指令启动芯片,之后就一直接受新指令和数据来完成功能。

网友:
    芯片包括在半导体中